遇到新主板:斯巴达克 BA-120(黑潮)上电不工作,跑FF

楼主(2010-08-08):
这个板很新,上电不工作,跑FF,复位灯正常,CPU电压:上假负载2.45V,上真CPU1.05V;上带灯假负载,有一半不亮(如图),用万表打AD线,有一半为0.237V,另一半为0.756V左右(空焊为0才对呀),难道这个板不是SOCKET AM2 ?
4相CPU供电,有一相没有驱动波形(如图)

网友:
CPU供电IC是RT8855

网友:
RT8855+RT9619A
如果PWM的工作条件正常,换北桥

网友:
我比较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灯不亮???是什么回事?????

网友:
我看了你发的PDF文件,并不是4相供电,是4+1相供电,单独一相没有波形正常的!电压是1.2V
有些AMD的板子用灯具打的话是有一半的灯微亮的,并不是完全不亮,完全不亮的话就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AM2的板你看一下座子上面的字就知道了  很多AMD的板灯座灯只亮一半是正常的  ATI芯片组就是这样  供电正常  还得测CPU复位 PG有没有正常 如果都正常  那么先刷BIOS  再压北桥  桥空焊的机率也是很大的  AMD的板一般CPUPG  复位正常都可以加焊北桥了

网友:
内存供电查了没,还有总线、桥的电压。这种故障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