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

楼主(2010-08-08):
新到了一台液晶显示器,来的时候是不亮。拆开之后,电源板输出都正常,后来我发现不接VGA线的时候,显示器能显示无信号输入,插上VGA线的时候就不亮了。我外接扥管也是这样。不接VGA线的时候能正常点亮,接上VGA线的时候开启信号就没有了。不接的时候有3.3。
         怎么回事?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我跑了开启信号也无果,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问问题时,最好说明机品的详细型号,这样方便以后查询,没刷遍程序试一下吗?

网友:
有没有换VGA线试一下,还有估计就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先刷个程序不行再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