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08-08):
一块华擎845主板,通电后自动加电。可正常启动。怎样解决?

网友:
正常关机再测一下,然后再接上电源看能否自动上电

网友:
貌似华擎有些板是通电就自动上电的吧。

网友:
点开关四秒能关机就是正常有有可能是你上次不正常关机或COMS电池或电路有问题,不能关机就修开机电路。

网友:
一般进系统正常关机一次就好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开关看一下能不能关机  能关机就是正常的  不能关机查开关针电压有没有 无电压查上拉电阻  有电压  查绿线与什么芯片相连换之

网友:
装好系统后再正常关机看看如何

网友:
这种现象可以说不是问题,属正常现象

网友:
正常关机一次 CMOS放电 系统关机次多试试  都不行查绿线电路了 或有的监控主板上电就开机碰到过

网友:
不用想 是开机电路的问题!有可能是开机三极管短路!

网友:
还有可能是 发给三极管的门电路坏了,要么就是南桥!就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