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MX SE PLUS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0-08-08):
接到一个ASUS  M2N-MX SE PLUS垃圾板,此板不上电,懒得查换个8712F KXS上电了,试了5次左右都显示了,放一边第二天客户来拿,试机时又不上电,我晕,并且发现只要把CMOS跳线帽取掉就能上电并且跑码(跑不完),插上跳线帽就不能上电,取掉在开始跑码时如果你把跳线帽再插上去就能正常显示,请教有没有ASUS的老鸟指点下这咋回事?桥是MCP61P

网友:
32.768和25M都正常起振!!

网友:
没遇到过,最怕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桥不良或者RTCRST不正常

网友:
好像你的板是水货的,华硕的板子好多都两个针的不用上跳冒,上了就是清除COMS

网友(点评):
是3根针的,1-2是正常接法,2-3是清除CM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上跳帽不开机  打一下CMOS跳帽针对地值  没问题一般是桥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我再试一下看看!!

网友:
虚焊的问题很头痛查不好查,问题莫明其秒,高手修板都只说是经验!新手总是无从下手!要是能看懂电路图,熟悉电脑上电顺序,更是熟知各主板所用的集成电路的原理,便用条件,就会对主板的维修有个大体的思路!新手上来也就会得心应手!

网友:
同创电脑
主板问题解决了吗
我这正好也有一块跟这一样的问题的主板。。。。。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重做桥 加焊都没用

网友(点评):
确实加焊了,好了一会又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退了,这种板子没什么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