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8600GT 神戈 DVI正常 VGA无显示

楼主(2010-08-08):
ONDA 8600GT 神戈 DVI正常 VGA无显示 , 其中还有一个 英雄 8600GT 板基和ONDA 的一样, 问题也是一样的 DVI可以正常 VGA 没有显示, 无掉件 GPU加焊过 ,问题依旧 ,请教高手指点思路。谢谢!!
问题

网友:
如果DAC线路正常,换掉GPU吧,通病,这卡已经过保了

网友:
你换掉ACT08看有显否,如果没有,那就从DVI飞线或都用DVI-VGA转换。

网友:
查一下12 15脚 线路有没问题

网友:
好的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明天到电里在看看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教你个方法,把DVI头去掉,换个那种小个的VGA头上去!其实最主要的是解决客户的问题,客户只要有个VGA头可以用了就行了!

网友:
加个VGA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