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与431的好坏测量

楼主(2010-08-08):
请问光耦与431的好坏测量方法?本人是新手

网友:
直接换,测啥测,一个板子上就一个,没好换回来呗!

网友:
上网查了,有很多种解释,看不明白,我也是替换,有明白的出来说说!!

网友:
嗯,下次我也先换了再说。测光藕的方法有几种,都不太好测。

网友:
就是直接换,能好就说明坏了

网友:
用表测三极管那端在二极管那端加个电压表有变化就是能工作的最好还是换。

网友:
测量光藕首先测量一下内部二极管(1、2脚)是否有漏电,如果漏电则坏。再量下光藕C、E结(3、4脚)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则坏。如果前面都正常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它性能是否不良。我们可以借助两个万用表,用一个万用表的档位打到X1档接光藕1、2脚,红表笔接光藕内部二极管的负极,黑表笔接光藕的正极(让内部发光二极管导通)。用另一个万用表的档位打到X10K测量光藕的C、E结,看表头是否跳动(原理是光藕内部发光二极管导通,C、E结导通)。跳动时把接1、2脚的万用表松开,看表头是否回到无穷大(原理是光藕内部发光二极管截止,C、E结不导通)。

网友:
我有个测光耦的方法  二极管端用数字表二极管档 测二极管  光电管一端用指针表 看指针会不会动  一般会动都应该是好的。

网友:
光电管像楼上测试就行 431将ref,C脚相连,串10K阻接,接入5V电压,如A,C为2.5V则为好管

网友:
有时候侧着是好的,换了才解决问题的。

网友:
一般是直接换,懒得测也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没有更容易简单,可以在线测量的方式吗?请各位大大慷慨解囊

网友:
很好测量的,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光藕四个脚,只有一边是900多,其它都是无穷大
431嘛,你测一个全新的,记一下阻值就行

网友:
TL431的测量参数看此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1964-1-1.html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