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在问题

楼主(2010-08-08):
我有两块迈拓160G串口硬盘!!一个是9代一个10代。请问电路板能否通用????

网友:
两代的板子通用?不清楚。我只知道同一代的都不保证能换用。

网友:
不能通用,有时同一代都不能用。

网友:
看主芯片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一样可以用的

网友:
没听说过9 跟10能通用

网友:
不通用的,不用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