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VM的CPU坐子压一下就跑码,AM2坐

楼主(2010-08-08):
是确定是坐的故障,,但是BGA就是做不好。。把坐子放在BGA台上加焊,,拿下来还是一样。不跑码。。有
什么好的方法加焊吗?
是不是要在坐子上放点东西压着它。。想一想又不行。。直接让助焊膏流下去加焊,一样。。不行。。。么办法BGA做不通过。。求解
华硕

网友:
换BGA的座子要用锡膏,不然很难成功

网友:
你用焊膏做U座 我估计基本没把握了```````可以用助焊剂··
用焊膏是没有用的

网友:
既然知道是座子问题换座子噻

网友:
放点助焊剂在座了的边上放均匀点.在调到适当的温度加焊吧.

网友:
座子是难焊啊,我是好少成功了,不过有试过在775座上压了一个硬盘,成功了。

网友:
加助焊济BGA低部风口一定要平有些中间有个顶的也要顶到再在座子上放个5毛钱的硬币。

网友:
不一定是CUP座虚汗!很有可能是压CUP座的时候同时也碰压到哪个桥了或者IC!不过还是先压下CUP座吧

网友:
张国飞
的帖子
加焊座子用助焊剂 用焊膏不行 太粘不容易清洗 AM2的板座子很少空焊 可以先拿掉座子外面的壳看一下座孔有没有扩张 如果没扩张那么可能就是你压座子的时候带动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