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45GV不触发

楼主(2010-08-08):
不触发,可以强制加电,3。3VSB正常,32。768、跳线正常,查W83627THG,61的5VSB,67脚3。3V-0跳变,68脚0-5V跳变。72脚5V没反应,73脚没电压,73脚是IO-南桥的,应该是3。3-0跳变才正常吗?是不是南桥挂??82801DB

网友:
73脚是南桥送给IO的,断开线路测一下就知道了
RSMRST是否为高?

网友:
对,67脚是IO到南桥,73脚是南桥到IO,不要搞错了

网友:
把73脚到南桥的脚位撬起来.在不,在测73脚的焊盘有没电压出来.有就是IO坏了.没有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把73脚撬起来,焊盘上就有0V,73脚2。0V,这样就可以触发了,怎么回事啊?73脚应该是触发时有高电压,然后72脚就拉低ATX就工作,接上73脚有可能是南桥短路,所以73脚就没有高电压,是不是这样?IO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测下75PIN是不是高

网友:
接上73脚的时候,75也是没有电压没有反应的,撬起73脚之后就可以触发,然后75脚也有0-5V跳变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一些待机电压有没正常。有些南桥需要好几个待机电压的。

网友:
修过这个板子,我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因为南桥待机条件没有满足,所以不发出SLP_S3#,查南桥待机电压   晶振  RSMRST#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