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无法开机

楼主(2010-08-08):
x31原来是屏很暗,是高压板问题,测高压条无供电,拆下机子检查没有找到问题,把机子装好后机子连机都开不了,反复检查有没有插漏线,没有发现怎么问题,我晕了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有那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问题
无法开机

网友:
先看是不是有待机电压或者短路,先看到什么问题这才能对症修啊

网友:
哈哈,最怕就是这样了,好的机子拆完装上就不亮了,冷汗都要标

网友:
不开机,首先确定电压有没有全出来,再确定跑码是否到那里

网友:
电流表是什么情况,把BIOS电池拔下,再装上开机试试

网友:
故障描述不清晰, 电流多少,跑多少,动了那些东西,

网友:
谁能给个开机流程

网友:
我只是把屏线旁边的1845的两个场管拆下测了一下,其他的没动个.

网友:
有没有待机?跑下电路看有没有供电

网友:
看看M电压有没有出。

网友:
待机正常,MAX1845供电正常场管G极有5V电压

网友:
不会吧。搞成这样啊。是挺头痛的

网友:
代电压只有1.6v是不是南桥虚了

网友:
是待机电压打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