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7002FD没二次升压

楼主(2010-08-08):
接修的时候是行管烧了,让徒弟换,结果把行管换反了(真是无话可说)又烧了行管,再换个行管,显示了,可是没二次升压,行幅缩小,查行场扫描S1D2511没有B+激励送出,换了两个试故障一样,什么问题啊?

网友:
行和二次的芯片是啥,这人太有才了,能把行管接反,要知道一般人想接反都很难的。

网友:
1、你是用示波器测的还是通过测电压来判断的?
2、检查2S1D2511的28脚到Q704之间的元件。
3、检查2S1D2511的14、15、16、28脚的外围元件。包的7脚到2S1D2511的16脚、Q704的S脚到2S1D2511的15脚(包括S脚对地的那R738的阻值)。

网友:
是用示波器测试的,按你说的都查过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
2S1D2511的28脚接一个R611是上拉电阻,另一边有12V,过来接28脚这边就没电压了。打阻值是545欧,怎么可能没电压呢?还有我把二次升压管也拆下来了,查G极一直查到2511的28脚,还是没有激励输出,2511也换过了,真搞不明白

网友:
http://s.chinafix.com.cn/f/discu ... rum&charset=gbk你把这个帖子都看一下。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S1d2511的15脚是不是应该有5V才正常,现在是没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楼说的比较详细了!
14 15 16脚与28是B+电路的稳压控制环路,其中任一电路出问题,都会导致B+输出异常。
从维修经验看:总线、数据、反馈电路等异常均会造成B+无输出,此时28脚均处于高电平开路状态,此时28脚的直流电平接近29脚VCC。此为B+控制器的截止状态。
但你说的却是28脚没电压?
除了IC损坏,很少有这种情况。
S1D2511这种块很容易损坏,即使是全新IC,在焊接时温度过高、时间过长或接地不良,都会造成IC人为损坏!
你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有许多初学者还怪销售商的产品质量不好,实在是冤枉)。

    就是说,当28脚测量电压过低或没有电压时,基本上可判定为iC损坏,因为即使是IC处保护的截止状态,由于28脚内部属于漏极开路结构,外部必须接上拉电阻,所以,一般会使28脚直流电位接近脚29VCC。

另外:当B+控制电路的放大激励电路有开路情况时(比如取下二次电源升压管),28脚也会截止而呈高电平开路状态。

15脚不是一定要有5V,具体的电压要看二次电源的高低,一般来说,此脚高压高,B+输出下降,反之,B+输出上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感谢新安江的支持,你说的28脚没有电压可能是IC损坏,我也觉得是这样,可是我换了三块2511都是可以显示,没二次电压,也有可能全是坏的,都是坏在二次电压激励这里吗?不过也不奇怪吧,因为我的2511都是拆机的,我还是找找看有没有新的来换或代换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要确定28脚到二次电源管这个支路完全正常后,再来换2511

网友:
我把28脚出来的后级断开量28脚也是没有电压和波型的

网友:
我认为不要緾着28脚有没有电压,当B+无激励输出时,28脚是处于天路状态的,多数电路都是在28脚接一上拉电阻到12V,所以这时28脚应该约等于电源电压,但是这显示器的28脚除了上拉电阻R611(3.9K)还有一个二极管D618,由于D618的正极接的是28脚,负极接的是29脚(12V电源脚),这时二极管是截止的,所以28脚电压为0。还是应该从14、15、16及有数据是否正常等方便找突破口。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R611接的二极管正极这边的电压是12V正常的,可是过了这个R611就没电压了,所以想不明白,R611是好的
还有你的图纸很清晰,可以发一下吗,我的很模糊

网友:
论坛中应该有这显示器的电路图的,如果真的找不到,可留下QQ或者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
真的谢谢你了,我的QQ68282150,发到我QQ邮箱也可以68282150@qq.com

网友:
我已经换了TDA9109,还是一样没升压,已经没思路了,高手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