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怪“,就一个字。。。。。。。

楼主(2010-08-08):
FSP230-60pna(PF)

使用主要元件为1H0265R、E13009、KA3511的这个电脑电源,单独接负载后以绿线短地的试机开动方式工作正常。

可是,装上电脑接好了主板后由开机按钮控制开机,却无任何反应。    主板、开机按钮功能都是正常的!

百思不得其解啊!只能以”怪“论之。同行们可有类似怪事?

网友:
一点都不怪...

网友:
没有什么奇怪!换一新电源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主板、开机按钮功能都是正常的!”

大家请认真点看啊,上面这句话不是说了我已经排除了电源以外的原因么。

网友:
我已经在两台用其他电源正常的电脑上试用这个“怪电源”了。

网友:
在短接绿线后,检查灰线有没有PG信号产生.

网友:
除了在短接绿线后,灰线没有PG信号产生外,不能带负荷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就是,一点都不怪。我现在修到的长城电源就是牵动后各个电压都有,可是灰线没有PG信号,上电脑就开不了机。楼主还是要仔细测量一下。

网友:
电源带不起负载啊 加焊下IC

网友:
开机时PG信号会有变化,注意测量下

网友:
是啊,要查正常的信号以及保护原因。

网友:
接一光驱做负载,直接将绿线短地。PG有正常5V。其他输出均正常。
就是接到任一电脑板上开不了机,不是保护。因为它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先用个10欧电阻接在5VSB上,再短接绿线到地..................

网友:
“就是接到任一电脑板上开不了机,不是保护。因为它一点反应都没有。”
可是待机电压正常存在。

网友:
这个不怪, 先换个好的电源试一下,如果可以就是电源的问题,如果不可以有可能是主板开机电路的问题。如果是电源问题的话,那要查一下-12V ,-5v的稳压电路,重点查后半部的稳压反馈电路。

网友:
同意,先换个电源试试,如果行,就是你那个电源不行了 ,绿线与黑线相接能转,并不表示电压正常,测测电压正常不,或者就是你那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辅助电源问题

网友:
主板外启动测试PG电压是5.12V,但5VSB电压发生变化:由4.6V降为4.4V。
不知这样是否正常?
(已经换了整流二极管,故障依然)

网友:
我在13楼说过测5VSB,你空载都挺不住,5VSB电压:由4.6V降为4.4V。
哪里能动的起来。
查辅助电源。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稳压电路有没有故障,比如光耦、TL431、取样电阻等有没故障,都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fsp电源的通病。首先换光耦,如果还不行的话找tl431的取样电阻。如果没有tl431的话,恭喜你,这个电源一定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