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液晶画面一光一暗,暗时侧看有像!

楼主(2010-08-08):
故障现象应该是灯管一光一暗,拆开检查表面,没发现损坏零件,高压条和电源板是一体的!应该检查哪里?
电源

网友:
典型的灯管坏了。
是不是亮一下就灭了 ?
不用检查。
直接换根灯管。

网友:
先用块能用高压板点一下确认故障是在高压板还是灯管,用通用板还是一样就换灯管正常了就修或换高压板。注意看一下高压板上面的高压包等有没空焊的。

网友:
应该先用高压板点一下 灯管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查高压电路,电容漏电 ,变压器及外围有无虚焊?要是没问题就换灯管吧

网友:
要么高压变压器,要么灯管.

网友:
准备换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