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0-08-08):
一台IBM T41p的机器,开机亮一下IBM字样马上就黑屏,如果开机时一直按F8就不会黑屏,但也进不了系统,一直就停在IBM字样那里,一不按马上又会黑,拆机后发现有一个方方正正的芯片几个引脚已经腐蚀,将其更换后故障就解决了,此芯处型号为:IBM 26P1783,因为不知道此芯片是什么芯片,所以在此请教各位!还请知道的朋友能告诉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