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P4IM865PE-L BIOS

楼主(2010-08-08):
  求个杰微P4IM865PE-L的BIOS啊  请各位帮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被人家刷成网吧专用BIOS了  开机即网卡启动读秒啊 要20多秒才过去

网友:
你应该可以在BIOS里面把网卡ROM关掉啊
除非没这个选项

网友:
同意楼上,这些杂牌板的BIOS的确不好找,还865的.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BIOS里面把网卡启动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 没有那一项~ 在BIOS里面 我都请了高手看了

网友:
可以从BIOS把网卡禁用吗?在加个独立的测试下,或者把网卡拆了,装个独立的。。。个人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因就是我收的那个不带集成网卡啊  加独立也是一样  这种简单的事 我还是知道的
  我也附带做网吧无盘

网友:
这个BIOS很难找的,是在找不到可以尝试CBROM修改相应的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么修改 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