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9V NEO 跑F0

楼主(2010-08-08):
  今天修一MSI K9V NEO 板子上电跑FO。。电压都正常。。。BIOS ,座子。南北桥都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用示波器看波跑了一下就停了。。不知道是不是LPC总线的问题。

网友:
cpu 不工作,肯定是板子空焊或是电压不正常

网友:
有没有南桥的阻值?

网友:
这种板是最烦,通电测电压都正常,BOIS换了没用,IO换了再没用,都不知接下次要干吗,
顶下,高手来看看

网友:
阻值都是正常的。。。电压也是正常的。。。打算明天换个I/O试试

网友:
请问还有修过这故障的没????

网友:
你还是仔细检查下供电吧 特别是cpu这一块 ,然后看看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刷BIOS换晶振有没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一下就停一般还是BIOS的问题  查BIOS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都换了2个了。。BIOS 第2脚没电压。我测好板上也没有。。32脚有5V 31 也是5V 13 14 15 17 都是3.2V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 刷过了。。。晶振也起振了有0.8V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供电都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是南北桥1.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一下主板CPU电压有没有 CPU电压没有 这个电压不会出来  这个板的通病是Q54旁边的4个6.3V的电容要换掉  不管有没有坏

网友:
LPC总线有没有跳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