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线上的1N4735A 1W6V2稳压管能用0.5W的换吗

楼主(2010-08-08):
一电源紫线上的1N4735A 1W6V2稳压管 击穿了, 一时找不到, 能否用0.5W6V2的代换.
紫线的功率似乎要求不高的啊.是否非得要用1W的稳压管
电源

网友:
紫线是5V的,设计(提供需要)电流2A。所以,不能啊。

网友:
这个稳压管是起保护作用的,有的电路没有它。正常工作一直处于开路状态,当两端电压高于6.2V便击穿,其实用0.5W6V2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只起保护作用,楼主还是查查为什么空载电压过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