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华硕F8S,换显卡后出BIOS密码,求解

楼主(2010-08-08):
接一华硕F8S,换显卡后出现COMS密码。
后来一查才知道,原来这款机型做BGA的时候不能拔电池,否则出密码,没办法,刷BIOS吧。结果座子始终2脚无法对正。
只有在系统下刷了,可是WINFLASH只能向上刷,无法向下刷,于是在WINFLASH后面加了个\NODATA的参数。可以向下刷了。

FLASH,重启,BIOS刷新成功,可是还是有密码呀~~~~~~~~~~~~
我记得华硕只有放电和刷BIOS呀,这次。。。。。。
难道还有密码芯片,或者只有用编程器强刷?????

或者后门密码?比如抄序列号用东西来算,或者内存下面两个点,短接之类的????
求破解方法呀~~~~~

网友:
F9S,错了,不是F8

网友:
刷BIOS解决不了问题的  有密码芯片的

网友:
  打电话问问售后吧 看看是否有解决方法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东芝的本子,来时候是不亮的,做完BGA亮了,有开机M吗了。
客户说以前没有,可是修完就有了,后来老板说和我们没关系,最后和客户弄的还不怎么误快,不知道是为什么,真的是我们修出来M码了,还是以前就有没弄清楚。
哪位高手能够解答下,做BGA或是什么情况下做导致出现开机M码的吗

网友:
一个售后的朋友叫我拔了电池刷下,不行只有100块买BIOS芯片了

网友:
这个必须取下芯片刷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刷完BIOS,有密码没有办法我让客户先用着了

网友:
平时在系统里刷BIOS时一般都默认不是完全刷 的,取下就是刷 每一个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自己不会刷啊

网友:
这个用编程器刷才行吧,我上次也是用不同方法折腾了半天都不行,最后还是拆下来刷了就OK。

网友:
按照BIOS日期找对应的万能密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有密码能用吗,那里的密码呀,不影响使用吗

网友:
有些机器以前设过BIOS密码的,就算客户不用,可能忘了,CMOS放电后就会出现不正确的BIOS密码,有的不好解!

网友:
用编程器刷呀,我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是呀。用编程器刷呀

网友:
用编程器刷了BIOS应该会好的啊

网友:
这种问题还要问啊  早就要拿编程器刷了            你不要跟我说你没编程器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影响使用,可是不能进BIOS调节启动选项,启动速度有点慢,不过可以开机按ESC,手动选择引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噢,谢谢楼主解答,还真没试过,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哎~~编程器倒是有,就是座子对不齐了

网友:
原来如此,跟客户换了一套壳子,装机后就出现了BIOS密码,还跟客户吵了一架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做完BGA后要BIOS密码。是DELL D620的,最后重装下机器就好了。

网友:
叁省吾身
的帖子
花钱买BIOS芯片 自己刷个进去不就行啦 该机又不是IBM的机器有一个单独的存领写芯片

网友:
BIOS 出场日期就是BIOS 密码!!!

网友:
用编程器强刷过后,好了,郁闷,不能在系统下刷。座子不好用,花了30块,借了个好用的座子

网友(2010-09-11):
做南桥后就有bios密码,刷bios没有这种座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中故障,郁闷的不行,碰见好几个了,BS话说,真狠,你们刷那种 48pin和40pin的转接座子都是什么样的啊,我怎么看到的座子200多啊,你们用的是什么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遇到过一个,刷BIOs OK

网友:
BIOS 出场日期就是BIOS 密码!!!
引用 网友D:
\
真的假的?哪位有条件试一下,也是个经验。

网友:
刷BIOS吧,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你找一下论坛,有一个按日期找后门的你试一下

网友:
~~编程器倒是有,就是座子对不齐了 用镊子顶住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49483-1-1.html
楼主这个链接里的帖子是你发的,里面的那个密码表你试过了吗?

网友:
有密码芯片的!取下来用编程器软件读EEPROM密码嘛

网友:
内存旁边那两个点 ,不要去短接, 那样更得刷BIOS。 找到型号,编程器搞下,一准好。。

网友:
上次修的F8的机器,也出现了密码

网友:
原来是换显卡出的密码,上次我也修了F8出了BIOS,我还以为是客户自己设置的呢。不过还好没有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