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怎么测?

楼主(2010-08-08):
我想请教下,845主板的内存电压怎么测试。越具体越好,测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
不会就买个假负载,上面标有测试点的

网友:
845主板是一代内存吧:1脚REF  1.2V   7脚供电2.5V、91 92脚SMBUS总线控制3.3/2.5V、184脚SPD电压3.3/2.5V。内存插槽边上的排阻负载供电1.2V

我也不会,这些都要背上吗

网友:
假负载去中关村没买到。凌寒说的"1脚REF  1.2V   7脚供电2.5V、91 92脚SMBUS总线控制3.3/2.5V"  我都不知道在那里,能给发个图或者找个链接看看吗。谢谢。很菜的小鸟

网友:
凌寒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是内存槽上,中间有定住卡,把长槽这边对左手,靠自已的这边左边第一个接点为第一脚,对面的第一脚为第94脚,自己数吧!一共184个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插槽上面有标的论坛也有相关的图你到基础区看看

网友:
内存插槽上面有标的,请注意看,在那个卡勾旁边。1代表从那里开始数为第1Pi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的供电
第一代内存: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ddr一代第一脚主供电压是2.5而第七脚是1.26的话要怎么办?是不是mos管的问题?

网友:
找到附近的场管,用万用表直接打电压

网友(2012-03-02):
那个一代内存的时钟是那几个脚啊?高手补充一下呗

网友: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