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X550花屏用R3测试结果看不懂,,,,?

楼主(2010-08-08):
手里有10片ATI X550 256M的显卡 都是开机小花 DDR1的显存。。。我用的是在基地里下的R3测试软件,是打包的 里面有R3 R5 R6 我输入的命令:r3memid1 -nocfg -bit * logext 是在98纯DOS下运行的 。。测试的结果看不懂,不知道是软件版本不对还是怎么着。。测试完后的结果如图 显存的编号是自己排的。

谢谢给位热心的师傅们,现在终于对ATI的测试软件有点了解了。我是按照9550的显存定位图来做的参考成功搞定6块了, 还剩5块 明天继续。。

网友:
你尅进入系统 查看里面的测试记录,或则你输入 R3MEMID -NOCFG -LOG  回车(之一输入命令之间有空格) ,进入界面后按7(第7项测试),测试后直接显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这个界面是正常的吗?是不是到这个界面以后,结果已经有了是吗???

网友:
是的,按你的测试,再按1回车,再按0离开,回到DOS提示符下  才能保存在有个R3MEMID.LOG的文件 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幕上提示 按1键继续,但是我按了1 以后 又回到了DOS提示符那里了啊。是不是要在此输入什么命令 才可以保存结果啊,A卡我没研究过,麻烦教教可以吗?

网友:
r3memid -nocfg 7 -log        这样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
回复 Solo。 的帖子

    r3memid -nocfg 7 -log 输入这个命令后是只显示报错结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啊

网友:
你这个结果我也看不懂,你用R31.13版本再测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新传了图片 帮忙定下位可以吗。谢谢啦,头痛啊 显存全换了 GPU加焊了,排阻电容也查了,还是花,,搞不懂  难道是GPU挂了吗?帮帮忙 谢谢啦!!

网友:
我也有几块这样故障的显卡。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我可以练练手了。谢谢LZ。

网友:
朋友单位捡回5块X550,大花,小花,黑屏,,正想试手,来论坛学习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