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字迹呈锯齿状

楼主(2010-08-08):
如题,该显示器色彩.对比.亮度都还好,就是字迹呈锯齿状,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是不是调了莫尔纹?

网友:
没调别的,就调了高压包上的2个旋钮(原来字迹模糊,调清楚些就这样了)

网友:
你换个管座重新把聚焦旋钮调回原位。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一样,横的没有,竖的有

网友:
这故障应该归类于行扭,检查一下行推动、AFC反馈电路、行输出变压器等都有可能引起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