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Q58的C极为什么是0?

楼主(2010-08-08):
前段时间在基地看到一篇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7234-1-1.html,其中的PQ58C极电压为0V硬是没看懂,它的C极这边不还接着PD25的第一脚吗,这里有个ADP_SIGNAL是个6.5V的电压连着一个PQ62的P沟道的MOS管,S极6.5V大于G极的5.67V,MOS管导通,那么6.5V的电压经过PD25不就到了PQ58的C极吗?怎么会为0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楼主这就是误读电路了。只要PQ58截止的话,那么PQ58集电极(C)的电压就是由
PR214/(PR214+PR207+PR197+PR256)*3V决定的,楼主可以带入具体数字算下

网友(点评):
如果假如没有PD25,PQ58导通C极是6.5V,那么PU21B的5脚的电压就不是这几个电阻分压了,而就是这个C极的电压6.5V了。

网友(点评):
如果假如没有PD25,PQ58导通C极是6.5V,那么PU21B的5脚的电压就不是这几个电阻分压了,而就是这个C极的电压6.5V了。

网友(点评):
如果假如没有PD25,PQ58导通C极是6.5V,那么PU21B的5脚的电压就不是这几个电阻分压了,而就是这个C极的电压6.5V了。

网友:
回复 陈祖平 的帖子按照你的说法就是3.9/3.9+3.9+330+10再*3.3V等于0.037接近于0 那么再推这个PU21B的第五脚也在你说的这个线路中,和这个值是一样的。从电压上来看说的通了,但我还是没理解这个PD25过来的6.5V连着这个PQ58的C极怎么就和这里没关系呢?

网友:
这个问题看来是PQ58这边没有回路,这个电压经过PR233,后面的三极管导通后到地。流到那里去了。感谢陈祖平啊。还有那个PU21B正端电压0.037,负端电压0。电压都这么低不存在再比谁高谁低了吧。就是低电平输出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先看下PQ62的电路,PQ62的G极是由PR224还有PR236从VIN分压得来得电压,大约是6V左右,而PQ62的S极是6.5V的DAP_SINGAL。OQ62是P管,也就说,PQ62是不会道通的,所以PQ58的C极电压就是由哪个个电阻对3V分压的电压

网友(点评):
你把P沟道的导通条件记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U21B的5脚电压和PQ58的C是不一样的,PU21B的5脚的电压是=
(PR214+PR207)/(PR214+PR207+PR197+PR256)*3V。当然是PQ58截止时,如果PQ58道通那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
最后还要说一点的就是,以上PQ58的C极电压的分析是建立在忽略PU21B输出的基础上,如果考虑到PU21B的输出的话,PQ58的C极就是0V,不用带上面哪个公式,

网友:
你把P沟道的导通条件记错了,P沟道要导通必须G极小于S极导通。N沟道的是G极大于S极导通。这里就像你所分析的PQ62的S极是6.5V,G极电压是VIN通过二个电阻分压得出G极电压是5.67V。G极电压小于S极。PQ62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这就是看书没看明白 了,PMOS管确实是G小于S导通,但并不是说只要G比S小就能导通的,有个幅度的问题,小1V是不可能导通的,一般都是要小与3V左右

网友:
当G比S小1V的时候应该是工作在接近截止区的可变电阻区,这个时候D极肯定是有电压的,但此时MOS的内阻很大,D的电压是很低,在经过二极管所以PQ58C极的电压计算是可以忽略这个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是MOS管导通电压吧,原来看到过一篇文章设定了P管导通电压为-2V。当VGS电压小于这个电压时导通,那么这个电压就是Vgs=5.67-6.5=-0.83 >-2v截止。我把这个忽略掉了,呵呵。不知那篇文章的N沟道的2V,P沟道的-2V的比较标准从何而来,我们一般看电路把这个比较都忽略了,往往只看G大于或者小于S就完了,这种小于还不导通的少见。真是谢谢你啊,在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回复 拂泪飞花 的帖子[/url
要想知道哪个开启电压只有查MOS管的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