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PL7AE进系统不显示(屏一直亮着0

楼主(2010-08-08):
RT..
GHOST完系统.开机可以显示.走到启动WINXP这个界面就不显示了....屏还一直亮着没有画面.死机了.重启还是一样的问题..想问一下各位朋友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阿....分享一下..谢谢 ..
(CPU 内存 显卡 都是试机用的.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用直装版装,什么驱动都不用装,试试看

网友:
北桥可能虚焊了,你插张独立显卡试一下,看行不行,可以的话,加焊一下北桥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问题,扫扫看有没坏道

网友:
第一是你的硬盘坏了,第二直接换南桥。只有这两件东西  记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系统  硬盘试  不行的话在BIOS里面屏蔽声卡 网卡  USB  COM口 并口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估计有问题,MHDD扫扫看

网友:
硬盘没问题.都是自己试机用的..除了主板其他东西都是自己的..还有这个主板是独立的显卡,没有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