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显示器通电1分钟左右才开机

楼主(2010-08-08):
联想22显示器通电1分钟左右才开机,是什么原因,电源板测14和5V都正常,

网友:
是不是电容鼓包了,或者要预充电额

网友:
MCU电源板都查一下。

网友:
没有电容鼓的,电容正常

网友:
查一下开关信号正常吗?

网友:
看下电源电路连接开关管的那个启动电阻是否阻值变大?

网友:
启动电阻正常......

网友:
延迟开机都市电容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