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无法开机

楼主(2010-08-08):
一只航嘉HK400-15AP电源,经万能表检测以及专用电源测试仪检测,各路电压都显示正常。可就是无法开机,风扇也转正常,换了几块主板试,还是这样。本人一只郁闷,不知问题出自哪里?急盼高手们能告诉我其中的原因,盼呀!

网友:
插上主板待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
楼主你的电源PG信号有吗?

网友:
开机的时候能不能把绿线的电压拉低???

网友:
检查电源的+5V SB电解电容是否漏电,再检查PG相连的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带负载的情况下,测一下各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查你的电源PG信号有吗

网友:
PG信号也正常呀?带负载怎么测?

网友:
先用个10欧电阻接在5VSB上,再短接绿线到地,如果各路电压正常建立,PG也输出5V高电平,再教你查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