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主板维修过程

楼主(2010-08-08):
今天接到兄弟送来的主板。他给我说主板上有一个小的三极管发烫。而且很厉害一会儿就把他的手烫了个泡。我拿到板子看了看是梅捷的,AM2接口的,独桥的。再看他说的那个发烫的管子。原来是1117是在开电路上的管子《具体它是起什么作用的我就不知道 了。小弟理论很差,还在不断的加强中》心想坏了这板子多半要报废了。因为我前天接到一个网吧送来的5张主板都是被雷P的也是这个1117发烫,我没有查出原因。讨教了师傅才知道是桥坏了。今天的这张十有八九也是桥遭了。我插上电源摸这个1117确实很烫。点开关没有反应,摸桥又没有温度。我想这是被雷P的主板会不会是网卡也遭了呢?摸网卡有点微微发烫,二话不说把网卡吹下。然后再插上电源刚刚还巨烫的1117不烫了,心里一阵窃喜这下应该好了吧。点开关还是没有反应。郁闷啊,怎么还有问题啊。现在断路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不通电应该是开机电路的问题了吧。跑线路经过了刚刚发烫的1117然后就直进IO了。决定换个IO试试。IO型号是F71872FG的我手上只有F71872F。在基地上查到这个IO没有可以代换的。由于是兄弟的板子心想MD拼了反正坏了不用赔。就大胆的把这个IO换上去了。换好了插电源点开关通电了,心里那是个爽啊。上U代码跑的比博尔特还快。上机测试10分钟没有问题就让兄弟把机子抱走了。

网友:
想问问高手怎么网卡坏了那个1117会比网卡还烫呢、?

网友:
短路了。1117负载3.3VSB电流过大

网友:
网卡用3VSB。

网友:
这几天遇到雷 击的板子太多了,而且桥挂的也多,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很正常啊! 我都修了几十块雷击的板子和10几台液晶了  一般都是没有地线造成的,当然有地线也可能会被雷击 但是有地线被雷击的概率会低很多

网友:
楼主是误打误撞把机子修好了 运气不错 但是还是要一步一步检查!

网友:
周围都没有地线 你一家安装了地线遭雷击的机会就比人家大多了,我曾经就是这样种招的

网友:
以前我修雷劈的,大多都是把网卡拆掉就ok了,不行就南桥挂了,没想到io也可能会劈坏。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下。。。雷击的机器一般都是硬盘故障。

网友:
楼主的经验能无私的奉献出来,应该值得鼓励,希望我们一同成长!
如果A14短,USB数据短就桥完,一般我是这样判断。。
这几天雷打的网卡,好多都不发烫了,好奇怪 ,哈哈

网友:
不是不烫  而是直接打的断路  没有电压进去 怎么会烫

网友:
呵呵  最近郁闷了 基本都是桥坏了 一听到雷击了 基本上不想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