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GZ跑55不动??

楼主(2010-08-08):
映泰945GZ跑55不动,资料说是寄存器已复原,将停用门路A20的地址线。查与A20有关的电路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大侠帮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补充:映泰945GZ主板集成显卡花屏,而且有时能进入系统有时一开机出现主板品牌标志字母就不动了,用测试卡跑00 ci 。。。55再不动了。多次测试都是如此,是什么原因呢?大侠请帮帮忙

网友:
有人是北桥虚汗?对吗

网友:
北桥坏的多。。先耍BIOS吧·

网友:
用热风枪能给北桥除虚汗吗

网友:
不能,用风枪做的话风险太大,基本上一做一个准的坏,这种问题应该就是桥空焊,LZ慎重吧

网友:
压北桥吧~最好别用风枪 我搞坏过几片了

网友:
你看看 北桥和BIOS  有可能就是这两个东西坏了!

网友:
换过内存试试,有可能金手指不良。或者槽接触有问题。

网友:
北桥和BIOS  高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集成显卡花屏一般是内存的问题 先换内存  换了内存不行就查内存各工作电压 电压没有问题  查时钟 打数据线的值来确定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先查完这些再来问是不是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  但是做完之后桥死的机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