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开机不正常

楼主(2010-08-08):
今天修一台华硕笔记本是不开机,换上开机芯片后变成了有COMS 电池按开机键不能开机,但去掉COMS电池后却能够正常开关机。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同行指导

网友:
怎么没有回复呢,明天还要给客户交差呢,同行多帮助啊

网友:
  疑难杂症 无从下手

网友:
这个没见过,估计是人为问题,自己看看哪没搞好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COMS电池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在你换芯片时,没焊好或着是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coms电池旁边的二极管正常。而且COMS电池电压正常显然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应该是RTC 电路出的故障,不知道原始故障是什么,为什么换EC  , EC 有没有换好

网友:
是啊,原来的问题,和开机芯片有没有换好,确定没问题
前几天修了台华硕的本子是关机自己上电的,是COMS电路有个三极管坏了。
楼主看看,

网友:
动了那里 就在把那儿自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