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90重起

楼主(2010-08-08):
能正常的开机,开机几秒自动重起,有些时候可以进系统或快进系统时重起,有些时候可以使用个十几分钟后重起,重起后也可以正常的使用。加焊过CPU供电IC,清洁过风扇。还是一样。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
排除外设,能拆的都拆下看看,
在不行还是有虚的地方,一点点查吧,可用敲击法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