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傻瓜的问题!

楼主(2010-08-08):
是不是主板自动复位完了 要是在不跑马就和供电没有关系了 除了BIOS就是桥的事情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晕。。。。。肯定不是这样的呀。。。慢慢学习吧。。还要很多问题等着你了。。

网友:
确实挺傻瓜的, 有可能还有EC

网友:
这个有很多原因啊 。你还是都学点理论吧··网卡 I/O 坏了也会啊

网友:
要是像LZ 说的那样简单,那我们搞维修的就爽歪歪了。。哈哈

网友:
涉及的范围太广了 你自己认真去学习吧 有这么容易就好了

网友:
呵,不能这么说哦,如果CPU总线复位完了,先刷BIOS只是维修步骤而已,有复位不跑码相关的问题很多,供电,时钟,复位,一般复位正常供电,时钟都正常的了.

网友:
确实没那么简单!但是不外乎就这么多 只要你把主要思路把握住了 就能修好!

网友:
没那么简单 还是要测试各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