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到小贝花斑竹的一个帖子,有点疑问。清高手解答

楼主(2010-08-08):
这是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7234-1-1.html。因为是09年的帖,不让回复所以只好开新贴。在帖子里小贝花斑竹说
“(图3)
P2电压到达PQ4上,PQ也是P管,此时G级的ACDRV#是低电平因此顺利输出B+。此时的冲放电芯片BQ24703的VCC上也有主供电。此时系统电源芯片MAX1999得到B+也产生了5V的VL电压,ON3和ON5保持高电平待机的        +3VALWP和+5VALWP得以产生。
在另一个比较器PU3A上,第三脚电压为1.85V,第2脚有5V上拉所以第1脚为低电平此时的ACDET为低,到PU4非门,将其翻转输出3.3V的ADP_PERS到BQ24703,当ACDET比ADP_PERS电压小时,BQ23703将ACDRV#电压保持9V左右让P管顺利保持B+电压。

请注意,PU3A的2脚电压是由PU5提供1.24V基准电压,楼住计算的PU3A的三脚是1.85V,所以PU3A的1脚输出因该为高才对。ADP_PERS就为低那么显然是不会有B+电压的。
所以我个人又重新计算了下PU3A1脚的电压,最后的计算结果是大哟0.7V。那么PU3A的1脚输出低就可以说得通了。当然我也不知自己计算是否就是正确的,请高手解答。以解我疑惑!

网友:
那里有PQ4呀?是什么机种的图纸?把图纸发过来才好分析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哪个连接地址里面有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