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电流停在0.61

楼主(2010-08-08):
今天修一个T40,无待机,测1631有主供电,21脚无5V ,23脚无开启信号,先看点位图,参考资料。然后拆机,发现在安全芯片有进水的痕迹,清洗干净。通电,无电压,测各个点也无结果,在通电有待机了,有时有有时无,0.05,有点高,IBM的都在0.03,3V 5V 1.8 1.5 1.2 都有,开机也能开了,有点狂喜 ,就是在0.61 停住了,怎么也不过了,测电压都有,用MINIPCI 测试时钟复位也都有,按开关也很容易的关机,我想可能还是软件方面的事,换个安全芯片试试,这个可以拆下来,料板上的是焊上的,,先试试在说,通电,电流比原来有变化了,接显示器亮机,提示时间错误,0192 错误,上网查原来是安全芯片跟BIOS不匹配。把BIOS也一块换过来得了,换完一看开机LOGO都变了,也可以开机,待机也一直 有了,待机也一直是0.03了,行了,先装上吧。又报错了,0182,无线网卡错误上网上程序刷,刷完OK,试机吧,明天 看怎么样。

网友:
连BIOS豆换?你注意所有的芯片都一样吗?如果不一样是不能这样换的,最好是找个同型号的板刷下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