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背光不亮

楼主(2010-08-08):
今天接到一款联想r400的本,故障是背光不亮,高压板上的指示灯都不亮,怀疑屏线坏了,然后拆机测试,发现屏线有断线的地方,给客户订了一根屏线,接上后以为好了,但是还是背光不亮,这时指示灯亮了,可背光还会不亮,怀疑高压板供电有问题,经测试发现高压板基本供电都有,可是背光就是不亮,喝了一杯热茶,静下心来仔细的测量高压板的每个供电,这是问题终于出现了。 发现19v主供电在通电不开机的情况下有19v供电,开机几秒钟后变就变为了1.6V.然后测量主板给高压板供电的保险阻值增大,才导致高压板19v供电在开机后变为1.6v。更换保险后,故障排除。真是晕死,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好几次,后来碰到这类机器相同的情况,先量保险。

网友:
这种问题不多见,我们平时维修要注意。

网友:
联想的机器也延续了IBM 的工艺,像IBM  T系列R系列。都经常会出现被光不亮的故障,就是主板给高压板供电经过的保险阻值增大或开路导致的。LZ新手心挺细的。

网友:
呵呵 这种现象IBM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