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修理问题

楼主(2010-08-08):
内存在865主板上测试跑AF,有万用表测没有短路,请教应该如何下手?

网友:
用好条带,还不行就是颗粒严重短路了,要拆颗粒才知道

网友:
带不行的话,用内存测试卡比较方便点!

网友:
请到新手区  潜水吧!!!

网友:
刷spd 啊,肯定是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