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MAX1845 的怪问题

楼主(2010-08-08):
IBM T40 用电池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用适配器开机黑屏 风扇转 不跑马
检测后发现用适配器开机时U29(MAX1845 EEI)两组电压均无输出 更换1845无效
用适配器待机时 测量1845的11和12控制脚电压电压为3.5V和0V 开机时为3.5V和3.5V
短接11和12脚 待机时为0V 开机为3.5V 此时1845就可正常输出 进系统也OK
机器虽然也算是修好了 可是没弄清楚原因 请大家指教!!!

附上MAX1845实测电压值:MF47测得 表不太准 呵呵

网友:
11脚是S5-ON这个状态是插上适配器就有电压的,那就是3.5V
12脚是SUSON这个状态是按下开关键才产生电压。所以你在待机的时候为OV开机后为3.5V
LZ短接11和12脚待机为0V,那是11脚受到12脚控制所以待机为OV,开机为3.5V变成了SUSON信号。

网友:
既然短接了能用 那为什么还要1.2V的待机电压?这样设计难道只是为了增加待机时的耗电量?

网友:
  b on信号这一路不正常 按图索骥 可以追到这个信号

网友:
对楼主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查到该脚除R658供给一个5V外,重要的接D67到U14但确实没找到U14有没有朋友知道U14在那,它为U29提供的是什么控制短接后有什么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