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7V600-X

楼主(2010-08-08):
主板不能开机。。开机键3.3V..过上拉电阻接1117。另一个过电阻进南桥...电源开机脚接个ATTANSIC  ATTP3的第6脚....有谁知道这个ATTP3工作的条件吗???(强行开机不跑码)..
ATTP3
5v 3.7v 5V  3.7V
8    7     6     5
1    2     3     4
5V  G   2.6V 3.7V(强行开机只有6脚变0V)
请问下是南桥没给触发还是这个ATTP3坏..??

网友:
ATTP3是开机IC,建议直接换掉....

网友:
现在找到开机芯片AS-016。。
3.1      5.1    3.1     0     0   5.11   0.81    G
1          2      3       4     5     6      7      8
16      15      14    13    12   11     10     9
0.02   5.11  0.01    0     0    2.6     0      0
按开机键4~5脚没反映。。是南桥没给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