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离线刷写MCU和显示芯片集成的芯片?

楼主(2010-08-08):
请问怎样离线刷写MCU和显示芯片集成的芯片?

网友:
要用比较高级的编程器 如3000U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用580U 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是否能焊下来刷?

网友:
580U好象针脚不够。

网友:
580U 够呀,我都是580U 的

网友:
离线   一般都是把MCU取下来放对号的座子里用编程器刷   ;还有一种像乐华早期板子用4PIN离线升级头刷
    显示芯片集成的芯片   说的是图像处理芯片里面集成MCU(程序)的吗?    我想应该是在线编程吧   要么就飞线出来
   我们用的是500P   感觉一般般吧   一直都想拥有台3000U  就是有点贵

网友:
580U最大只能刷40脚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显示芯片有什么关系?
mCU有在线、离线刷写两种。
后者要把IC取下来在编程器上通过专用的程序写。

如果SCALER芯片集成了MCU(你说的显示芯片,可能是指这个意思吧?),
则一般在线写。

网友:
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够离线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