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华硕主板不通电忘型号了

楼主(2010-08-08):
大概前天吧~ 本人记性不好。呵呵~客户送来一块775主板拿到手上加电点不亮~一般我修不通电先看网卡短路没有
量后没有短路 量A4脚有3.3正常,在用万用表量绿线待机电压0.86v ,明显电压被拉低了,跑线路绿线待机电压脚直接与
IO芯片8712F-A的72脚相通,挑起IO72脚电压随即正常,再接上72脚  挑起67 68脚 电压还是被拉低为0.86V,不用说
IO坏了,(还有一点强制关机不能关机)。在找了个以前废板拆下的IO,换上,通电OK,然后把U,内存插上,咿?怎么跑E3啊
换根内存还是跑E3,心里纳闷了,同事在旁边提醒了一下 是不是IO脚松了  我用表笔刮了下针脚。 晕 真的有个针脚 没焊上去(好像是1到38脚中的一脚 不知道是哪个脚去了不好意思) 把那个脚焊上去,通电跑码正常OK. 装到机箱里后,把电源插上,恩? 怎么又自动上电了,
摸IO好烫啊!这是怎么搞的? 难道是客户的电源坏了把IO又冲坏了? 哎 麻烦啊 !又要拆! 拆了后,找了块华硕的报废板上的IO8712F-A
换上,OK。 再装到客户机子里,心想还是叫客户把电源换了吧,别又烧了芯片难找啊!(关键是我不想焊了55~) 马上要求客户
换了个电源,装上开机正常 正常进系统后拷了半个小时机~给客户,完毕! OK
附:为什么我换第一个IO会烧了? 确定IO脚没有连锡!

网友:
呵.楼主的挑脚技术了得,,这种情况本人一般从PSON跑到IO线路确定中间经过的元件无损坏后当即就换IO, 我觉得烧IO应该与电源无关,试想如果电源输出有问题的不单止IO会烫啊,,可能是IO本身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想也是~ 上次我一个同行收了一块板子 买了个电源回去 没有量电源电压
  把把板子烧掉了 哈哈 后来测得电压有8V

网友:
也不排除你换上去的IO 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在测试的时候  我点了又关试了好多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