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烧鸡法 失灵 没图纸 晕了!

楼主(2010-08-09):
东芝M300 PM45的芯片组 开机手摸ISL6237就掉电 量到一个电容空位(主板上有焊盘 但是没电容)对地短路 应该是那种有极性的大电容 貌似给北桥供电的  没图纸不确定  于是乎用电烧电容空位接电阻的那一端 电压1V 居然电流为O  怎么回事 电压被拉低的 但是却没电流 更没有发烫的芯片 因为怕是北桥供电的 电压也不敢上 晕了 找遍论坛没找到图纸  板子PM45的 独立显卡板的 论坛里只找到965的图纸 不一样的  晕了

网友:
找到的图纸上ISL6237怎么都是36脚的 我的板子上只有32脚

网友:
个么烧熟了可以吃列窝,你拍个照片来看看,帮你查查

网友:
  方法不对啊 不要想当然烧啊

网友(点评):
烧菜的来找我

网友:
烧鸡法 慎用。。。

网友:
看来烧鸡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摸了掉电,意思不摸就不掉,那干嘛要摸他呢?电压上1V没电流,说明不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