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未通过)

楼主(2010-08-09):
接到一个T40的,通电待机0.14A,怀疑有短路。拆机发现,主板有灼烧的痕迹,3组MAX1632,其中有两只的第二脚均被烧断,明显应该是进水造成的。用酒精擦洗干净,换上两个新的管子。通电,待机仍为0.14,马上怀疑另外一只1632也损坏了,毫不犹豫的换上,再测,故障依旧。有点郁闷了。万用表打电感的对地阻值,没有明显短路,问题应该还在1632周围。加电,测1632的供电脚(第二脚),发现其中有一个没有16V的主供电(此1632正是代换前没有明显烧伤痕迹的那个),顺着第二脚跑线,发现在一个穿线孔位子短路,后飞线连上,再测,待机0.01A,开机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感觉你是在天方夜谈。你修的是t40吗?哪个t40会用1632的。还3个。还2脚供电。简直笑死人。真不知道你是在修什么板子

网友:
不好意思,更正:是系统供电3V,5V  IC1631第22脚供电脚烧断
感谢lao1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