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析这个图上的作用

楼主(2010-08-09):
(1) DL5是起什么作用的,DL5和PC170是不相通的。
(2 )PD21和PD15起什么作用,PD21和PD15之间有关系吗??假如PD21坏了。可不可以用2个二极管代换??
(3 )PC170和PC119 有什么作用。

希望论坛的前辈勇跃参与,对基地的新手们有帮助,能知道多少就发多少,不在错对。

网友:
楼主这不就是两个生压电路吗?那两个电容当然是自巨电容了

网友:
我修到  過這個升壓部分  最後只有12V的! 也可以使用.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也叫电荷泵电路,电容被压电路。DL5下管控制信号输出脚。PD21 PD15防止电流逆流。21和15,一起组成升压电路。PD21可以用两个二极管代换吧?两个电容的作用就是和电池串联原理一样。电容充电电压在加上通过二极管的电压,叠加起来,达到升压目的。

网友:
(1) 楼主看错了,两个肯定通的。

网友:
我修到  過這個升壓部分  最後只有12V的! 也可以使用.
引用 网友A:

老鼠爱大米我修的是D21有一边是坏的,就是10V没有出来,所以不能开机,你那12V能开机???

网友:
高手们继续支持,发表

网友:
如果DL5没有和PC170相连,那10V应该没有,10V没有,那15V也不会出来,你的机器现在是不是这样?如果是把DL5和PC170接通烧东西,恐怕要找找PC170以后的原因。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方向错了。DL波峰只有5V左右。这里要升压两次才到升到15V。怎么可能跟PC170开路?

网友:
这种升压电路升的电压高但是电流非常小,大多用来控制场管等低耗元件。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方向错了。DL波峰只有5V左右。这里要升压两次才到升到15V。怎么可能跟PC170开路?
引用 网友B:

对,是升压2次才有15V的,之前我就是测量DL5和PC170没有通,我以为是断线了,害得我飞线,所以就烧了8734,这个电路图上是连着的,可板上不是通的,故障就是PD21下面那个管坏了,只有3.5V,所以我加个二极管上去就完成升压到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