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自动断电

楼主(2010-08-09):
华硕M2N68主板,开机跑到 D5断电,不上CPU不断电。也查不出哪里有短路,加焊过CPU底座,能显示5分钟左右才断电,再次开机故障依旧,跑D5断电.

====================================
换CPU底座,运行半小时没断电,故障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在论坛上搜,发现这个主板类似的问题蛮多的,但仍没有解决的。

网友:
LZ加焊过CPU说明还是那出问题了,。。对了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网友:
肯定换过CPU了 板以外的东西没排除那能动到板?

网友:
打CPU到北桥总线阻值.加焊完CPU座再加焊北桥

网友:
正在加焊北桥,有结果在上来

网友:
貌似座子是无铅的吧~ 加焊不到位吧

网友:
北桥也加焊过 还是老问题 再次加焊CPU底座,第一次开机显示5分钟后断电,再开还是跑D5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