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S触发没反应修复过程

楼主(2010-08-09):
今修一华硕Z99S笔记本,插上可调电源显示0.02,再量待机3V,5V正常,于是按下开关,显示0.027,插上CPU内存,故障还是一样,很多电压没出来,接着测量U8100 的第5脚,此芯片是产生线性12V的芯片,发现在待机情况下此电压正常,为什么按下开关只显示0.027啊?于是,再测量产生北桥工作电压,内存工作电压的芯片ISL6227CAZ_T 发现第8脚EN1和第21脚EN2没有工作电压,我想如果是EN脚肯定是要有电压驱动芯片工作的,沿着这两个脚的线路跑过去找到一个SUSB#_PWR 信号,此信号是南桥发出PM_SUSB# 经过电阻转换成SLP_S3_R再输入EC第26脚 转换成SUSB_EC1# ,SUSB_EC1#经过电阻R9105转换成SUSB#_PWR 发过来的,所以按开机键的时候应该有个高电平,才可以驱使芯片工作,但是测量发现没有此电压,于是,怀疑南桥坏,找一个HBM的南桥换上去,过几分钟冷却,按下开机键电流和以前相比明显不同,再插上CPU,内存,显卡板,屏,再次出发,屏幕显示华硕的logo,修好。

网友:
思路很好! 我的华硕就没这么好修了! 插coms电池就不加电了!!rtcvcc都查了   没什么问题  就是找不出问题  南桥  ec都换了!还是不好用啊

网友(点评):
找rtc电路两端不接地的电容

网友:
像这种机器嘛,这种电流变化一般就出在触发电路,按开关电流一点变化都没有一般就在EC,有一点点变化多半是南桥

网友:
基本上楼上所说的是经验啊

网友(2010-09-17):
经验是要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