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击穿。

楼主(2010-08-09):
我来是求助一件事的,为什么看各位大哥大姐说南桥边上都是1117,我的这个主板怎么没看到,我只找到N多的GCX711,是不是同一系列呢?还有,我不知道哪跟是对地脚。。。我的这个板子点不亮,接电源南桥发烫,INTEL的82801GB的南桥,估计不错的话95%是南桥挂了,有没有必要修了啊?我看到南桥TB卖的不算很贵啊。还有,对于表面模糊看不清楚的芯片怎么判断型号?

网友:
测南桥打IDE 及 USB信号对地阻值就能很容易的检测出好坏

网友:
没有必要修了啊,换板子把

网友:
看不清楚的就看图纸或查他的相关资料

网友:
没有看到1117就打PCI A14的阻止是一样的

网友:
值不值得修得看你报了多少钱!测测南桥附近电容和u口阻值还有南桥供电管等来判断南桥好坏

网友:
量下USB中间两根线的阻值;正常在60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17不是都到南桥边上  还有不是所有的板都用1117  有的用1084  有的用2222  有的用专用芯片  有的用场管
插上电源 不开机南桥烫为南桥短路坏了
表面模糊看不清的芯片先用洗板水或酒清把芯片洗干净然后用放大镜看 如果还是看不清 那么就只有找图纸 或图片 再就是一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