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MATS的疑问

楼主(2010-08-09):
硬盘都是NTFS分区
MATS需要在纯DOS下运行  支持NTFS的DOS又不是纯DOS
只能通过把MATS刻CD在CD上运行
能够测试  但是显卡花的看不清测试结果
MATS能自动把结果保存为TXT
但是我这是CD盘 只能读取不能写入

有谁有在NTFS情况下运行MATS的方法吗?
试过用PCI卡 但是显示failed to map register memory space 没办法测

网友:
你准备一个U盘或一个移动硬盘做成DOS启动盘,你下载DOS版的MATS,复制到你的DOS启动盘,用这个非常的方便,有自动生成的测试菜单。如果碰到花瓶严重的,你可以直接取下移动硬盘,插到另外以机器上取直接看结果的!

网友:
DOS环境不对,装一个DOS7.0不就行了

网友:
呵呵!用U盘做个启动盘是最好的!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很简单的!用USBOOT或FLASHBOOT都可以!网上多的是!

网友:
装DOS系统或者XP自带的过滤D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