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7300GT 256M花屏测试结果,有图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天行7300GT 256M花屏测试结果,报错:C54 C54 C54 C54看是哪里的问题?
问题

网友:
U5或者U6
我觉得是U6
不知道其他大虾是怎么认为的

网友:
查U6周边元件及本身的DATA和控件线的对地阻抗,从而来确实是显存还是GPU

网友:
一般 GPU的面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