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00GT 512M显卡花屏有测试结果,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9400GT 512M显卡花屏,测试结果A39报错,看是怎样定位?

网友:
就这样看?LZ真牛

网友:
应该是U15     从上到下    2个一组  第一组  A0-32    第二组 A33-63     试试把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不对的地方  说出来

网友:
只有一个A39?也有可能是GPU

网友:
单个或相隔好多位再有一个报错如果没有断线掉件的一般加焊GPU可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U15范围是对的不过分区管理并不是像你这样定位的

网友:
GPU空焊了加焊就能好

网友:
右边A32-47
48-63
0-15
16-31

网友:
第一加焊GPU,不行再加焊显存,这样会事半功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错误的显存定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错误的显存定位

看好,想好再回复,及时帮助会员是好心,不过得看清楚再回答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今天把此卡修复了!方法就是加焊GPU后,测试通过。跑3D正常

网友:
那这卡显存怎么定位,高手给说下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