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北桥一组供电经过一个电阻接地怎么理解

楼主(2010-08-09):
就这个了 那个3V和1.5V都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的 我量了一下 这个电阻是O欧电阻  两端都接地 当然供电也就不会有了  请问师傅这个供电怎么理解   新发现 刚看了主板上R543 R555都没有零件  就是说R544对地是北桥内部对地短路 怎么会这样呢  还有 我的图纸是GM45的 板子是PM45的 会不会是图纸不对板呢

网友:
电阻应该是一个负载电阻,但电阻值不应该是一个0欧的阻值啊,你仔细量一下!

网友:
这是给独显用的。禁用集显的TV和HDMI模块。

网友:
无边老大 我的机子就是独显的  而且我发现图纸上的好几组供电 在我的主板上都是没有接零件接通 但是从北桥出来那一端都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的 电阻两端都接地 等一下再把电阻拆下来量一下看看有没有阻值

网友:
你好好看一下你的图纸,你写到的元件都是画着虚线的,也就是说在电路设计时,有另一套方案,也就是虚线部分是选择性使用,但图纸是按全套方案编画进去的。再好好看一下

网友:
好好理解一下这两组文字的描述

网友:
好好理解一下这两组文字的描述
引用 网友A:

又学习了一个新知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那不是供电。是个信号。

网友:
如果HDMI不使用,就将该信中接到地

网友:
读图还需多注意英文注释,有时写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