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CP61PM-HM电路图

楼主(2010-08-09):
hp品牌机用MCP61PM-HM,遭雷劈,网卡已下,PCI 14 对地短,整板找不到5VSB转3VSB的管,谁能提供下电路图研究下,谢谢

网友:
3.3v由ISL6506第2脚供给,是否桥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板应该是富士康代工的  在板卡资料里面找一下看有没有吧
PCI 14 对地短 打一下所有USB数据线对地值 有一条短南桥挂 如果没短看一下有没有1394芯片  有的话拆掉 没有或拆掉还短 还是桥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