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昭阳E42L USB不能用

楼主(2010-08-09):
各位同仁们大家好!
一台Lenovo 昭阳E42L USB不能用,三个USB口皆不能使用,三个口的D+ D- 的对地阻值均为无穷大。请问笔记本的USB两根数据线对地是无穷大的吗?USB口到南桥有没有经过其它的一些转换电路之类的。谢谢大家!

网友:
南桥问题,直接换

网友:
换南桥吧,南桥的问题

网友:
待机电流0.325A ,南桥发烫。电流到1.3A掉电,未掉电之前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电流0.325A ,南桥发烫。电流到1.3A掉电,未掉电之前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看图纸是有转换的,你先测一下吧,一般是换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直接干南桥

网友:
南桥空焊,加焊会好

网友:
没断线就换桥吧。

网友:
直接进南桥,,,

网友:
三个USB接口的数据线对地均为无穷大